hkc G2249 液晶显示器维修经验

楼主(2021-04-07):
今天刚好休息做个资料整理,同行的显示器拿来让我修。客户说用的好好的不亮了,刚刚通电的时候没有任何亮屏的意思,拆机测电源板发现电压输出这块有问题,12v,5v电压都是5v测量板子发线2路供电合并了,怀疑后级有可能短路了。查了半天找不到是那里短路,上网查通病之后才发现这显示器还有这样的问题,找到ZD904测发现短路了直接拆掉上电,没错12v,5v恢复正常然后上机测试发现了一道道波纹,还是不行。开始怀疑驱动板的问题,下载bios,刷还是不行根据维修经验发现这款显示器主要问题就是ZD904。驱动板,排线要擦拭干净才可以。之后在把原机bios刷回,上机测试恢复正常。感谢迅维,感谢大家也希望帮到大家

原机和其他版本

网友A:
这个稳压管真不能直接拆掉。一般是通过12v或者5v电压取样后反馈给431后到光耦稳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稳压管真不能直接拆掉。一般是通过12v或者5v电压取样后反馈给431后到光耦稳压。

还是装上好点吧,只要手边没有的。不想找了

网友:
来混混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