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220V100A电流表专治不

楼主(2021-04-07):
自制220V  100A电流表   专治不能用可调电源的机器  把适配结上  开机可看电流 功率

网友:
直接买一个计量插座就行了,30多,你这个贵

网友:
大佬大佬大佬,这个好

网友:
还以为直流

网友:
这个精确  能看到功率跳变反应很快

网友:
这个创意思路还是很不错的,值得学习!

网友:
交流这个没用了

网友A:
电压高了,电流更小了,精度是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高了,电流更小了,精度是个问题

看功率   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功率   亲

功率不如电流直观啦,淘宝电能计量表很多卖的,修电磁炉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