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捡漏之coms电池焊盘脱落

楼主(2021-04-07):
客户保修不开机,昨天太晚没搞。今天插电正常开机,以为捡死鱼了!进系统发现电脑日期时间不对,量纽扣电池时,发现电池底座脱焊。

胶水粘一下,飞根线收工

网友A:
不开机会不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会不会返修?

不知道啊,赌一把

网友B:
没见过 这个 机器 脱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 这个 机器 脱了的

是啊 少见..

网友C:
这样的问题还是很少见的,但觉得还是要好好检查一下,别处有没问题!以后返修就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问题还是很少见的,但觉得还是要好好检查一下,别处有没问题!以后返修就不好了

老哥说的有道理

网友:
搞维修的人,越是对简单问题,就越要慎重。既要有技术上的逻辑思维,还有要方法上的哲学思维!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是很少见

网友:
还有这种,真是捡漏了。。。。。。。。。。。。。。。。

网友D:
这焊盘脱落跟不开机是两个问题吧,这机型不上COMS电池都可以开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焊盘脱落跟不开机是两个问题吧,这机型不上COMS电池都可以开机啊

老哥说的对

网友:
我就遇到过类似这种问题,一个是开机板排线脱焊另一个就是这种COMS电池座虚焊!都是捡钱活

网友:
这种情况很少碰到,不过接触不良倒是见过

网友:
没有遇到过啊,这个也会坏?

网友:
估计 进过水吧

网友:
也许吧  没发现痕迹

网友:
确保是这个问题吗?这个机器我碰到过一台 最后没有搞定 不定时不开机

网友:
外力搞脱焊了,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