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卡b2不显示怎么用集显测试

楼主(2021-04-07):
显卡卡b2不显示怎么用集显测试

网友:
设置u盘启动,我这mats是开启后自动扫码的,不一定准确,然后按照版本的命令一个一个输入,感觉测试完成就关机,然后用集显进去系统打开u盘查看测试结果,应该还有别的办法的只是我就会这种     不知道测试完成后,把输出接口接到主板会不会亮屏,这样也可以看到结果

网友(2021-05-08):
慢慢学习,看看别人怎么操作的。我也不是很懂

网友:
我也不是很懂,但是我的方法和楼上的相同。都是测完了再用核显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