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10-15isk不触发,无cpu供电,定电流维修及81208重要信号波形分享

楼主(2021-04-07):
收到机器联想110-15isk 板号:LA-D562P,2.0版本的。说是不触发,主板早就被拆出来了,cmos电池也拔了,插电正常的话应该触发的,插电上电自动触发电流到600多毫安后,不动,关电在上电,不触发了。想的时间太短了,多等了一会儿再上电还是不触发。
先是刷了bios,不行。刷之前先备份了一下。
准备开始按不触发的套路来修了,因为变懒了,没有按实地老师教的待机条件来查,直接走的是开关-》ec-》桥的路线来查的。
开关在键盘上,插键盘修机器肯定是不行的,直接打开鑫智造看看,很快找到了,这样每次触发拉低该脚就可以了

而ec上的话就在114脚

测了没问题,那么接下来就测pwrbtn#了,对应的ec引脚为122脚,刚插上表笔就发现不对了,只有0.8v

这个电查了没有外部上拉,只有ec和cpu之间,心想不是ec就是cpu的桥模块有问题了。速度查ec的供电和桥的供电。

再查桥的待机供电

供电都正常,输出怎么会不对呢。无意中检查到ec的124脚,1.8v,瞟了一眼图纸,以为是3vl供电,后来才发现电阻没装,当时没注意,直接飞线。飞线后居然可以触发了,不知什么原理。

触发,电流上去了,0.24A,定住了,查了vccsa出了,vcccore,vccgt没出,
立马下了结论,ec坏或者桥坏。先干容易的,订了ec,剪板的,换上,故障依旧,但是比原来好的是不用飞线了也能触发了。
这下开始怀疑桥了,测了bios的引脚,晕了,cs#,clk都不正常,抓波如下,分别是cs#和clk的。

一不做二不修准备把cpu干下来好好测测引脚,看看到底怎么了。
干到220度的时候,突然想起bios还没刷,先停下,刷个BIOS试试看,刷了之后一样。定电流,刷了之后就想的既然可以触发是不是可以先不管那些电压低之类的,现在是cpu供电没出,当然先干cpu供电了,正好有81208,干了一下,很是认真,好了上电触发,故障依旧定电流。
查81208的数据手册,没下到,鑫智造里也没找到,晕了。怎么办,修到好几台cpu供电没出的都最后换完芯片,没思路了,判了cpu死刑,然后放弃了。这次正好是假期,我就翻出了船长的最新网课视频,一看讲的是6代单U,马上看了两集关键的上电部分。

看完之后马上有了新的思路。先看一下6代单u部分硬启动过程,如下图:

原来cpu供电要出发来还要有这么多步骤,一个一个的查吧,24M没问题,pch_pwrok为零,这怎么能行呢?那为什么不触发pch_pwrok呢?他说各路供电正常后,就是各路供电正常后发个信号给ec,ec再发出pch_pwrok,开始仔细查看ec的引脚,没有发现这个信号,唯一可能的只有VR_PWRGD,这个信号,量了一下正常,没问题,但是pch_pwrok还是不出,对地也正常。查图后,出了新的思路,看下图:

再触发,电流走到了550多了,哪里不对了,像是定电流了。测了一下内存的108脚,内存复位,为零,cpu供电都来了,怎么又卡内存了呢?摸了一下内存芯片(这个机器是板载的,也没发烫)找个平台复位测试一下吧,看看平台复位之后有没有读bios,到处都不好焊接,最后找了ec的13脚。数脚的时候无意中发现ec的4脚松了,加焊后也没管。

找到13脚后发现也不好焊,又找到了无线网卡的46脚,这个机器好神奇,复位居然在44脚。

焊之前先触发一下,看看到底有电没,别搞错了,一触发,居然电流跑到了800多,有跳变了,没想想到4脚的虚焊居然影响软启动。但是感觉亮的的不是太快,插上键盘,哇塞,居然可以切换了。
接上了屏幕,亮了。因为前面有虚焊的现象,所以又仔细检查了ec的各个引脚,确定无虚焊后,把连锡的地方分开后,还是定0.24的电流,没有办法只好又连上了。
因为前面在检测到待机的时候rsmrst#和pwrbtn#均为低,想不通是怎么触发的,还有修cpu供电之前老是找不到81208的时序,所以修好之后特意抓了波形分享给大家,给以后大家作为一个参考。
下图中:Ch1:EC_RSMRST#,ch2BTN_OUT#,其实触发之后rsmrst#和pwrbtn#均为高了。

下图中:Ch1:EC_RSMRST#,ch2: ON/OFF#,这张图表明按开关触发前rsmrst#的确为低

下图中:Ch1:EC_RSMRST#,ch2: BIOS的CS#,这张图可以看出有两个阶段读取bios,分别是读取me和自检程序的。

下图中:Ch1:EC_RSMRST#,ch2: PLTRST#

下图中:Ch1: VR_PWRGD,ch2: 81208供电芯片的13脚VCC_CPU

下图中:Ch1: VR_PWRGD,ch2: 81208供电芯片的37脚vr_on

下图中:Ch1: VR_PWRGD,ch2: 81208供电芯片的35脚dr_on

下图中:Ch1: VR_PWRGD,ch2: 81208供电芯片的36脚pwm_1b

下图中:Ch1: VR_PWRGD,ch2: 81208供电芯片的22脚PWM_1a_CPU

下图中:Ch1: VR_PWRGD,ch2: 81208供电芯片的16脚PWM1_2ph

上面是这次全部抓的波形,如果看不懂也没关系,跟修机影响不大的。
下面讲两个这次修机的插曲:
1、        修机过程中刷了n此bios,居然只有备份的bios可以使用,合成纯净的me的bios居然不可用。不知道是不是我合成错了。
2、        修完机后,装好后开机会进入novo botton menu,好神奇,明明没有按那个novo键。后来电池充满电了,又不会了,不知道是不是跟电池电量低有关。
总结一下:时序真的很重要!船长的课要经常看。经常听,每次听都有收获!

网友:
这么经典的案例怎么是空楼、我来坐一楼

网友A:
4脚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 自然是不能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脚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 自然是不能虚

因为这个ec换的有点偷懒,没有用络铁焊,而是用风枪吹了一下,然后就马虎的检查了一下,看来还得按老师是教的干才行啊,不能偷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这个ec换的有点偷懒,没有用络铁焊,而是用风枪吹了一下,然后就马虎的检查了一下,看来还得按老师是 ...

这样不得的,我一直都是用老铁焊回EC

网友:
精华,信号级维修

网友C:
给你加分了,楼主写的不错,继续努力。
中间虽有曲折,但问题最终解决了就OK,

网友D:
佩服,羡慕,船长看到这篇帖子应该很欣慰

网友:
时序真的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佩服,羡慕,船长看到这篇帖子应该很欣慰

船长是我们修机的思想指导的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加分了,楼主写的不错,继续努力。
中间虽有曲折,但问题最终解决了就OK,

谢谢鼓励,一定努力

网友:
好好练习焊工很重要

网友E:
示波器威力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威力大啊,,,,,,,,,,,,,,,,,,,,

是啊,测信号必用,测保护必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给你加分了,楼主写的不错,继续努力。
中间虽有曲折,但问题最终解决了就OK,

中间的曲折是焊工还不够好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中间的曲折是焊工还不够好的问题

这次是因为偷了个懒,平时都用烙铁焊的,ec小菜一碟!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中间的曲折是焊工还不够好的问题

哈哈,他是懒了点,但我可没说啊,

网友:
鑫置造是啥

网友:
写这么长不容易啊,,,,,,,,,,,,,,,,,,,,,,,,,

网友(2021-05-25):
感谢分享案例,这种板我一定是修不出来了。

网友G:
大佬,你的示波器是100m的吗?平常维修够用吗?
chenlin189
感觉搓搓有余,可能我还没修到太高级的吧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佬,你的示波器是100m的吗?平常维修够用吗?
感觉搓搓有余,可能我还没修到太高级的吧

网友:
维修靠稳!不能急

网友(2022-03-11):
有波就是好

网友(2022-05-29):
佩服这位大神,真心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