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110m-ds2 r1.0 ddr4

楼主(2021-04-07):
ga-h110m-ds2 r1.0 故障:亮一下就灭,不重启。
维修:老规矩,先供电内存1.2正常,vpp2.5正常。检查到DCQ1这个mos管,上段1.2下面无输出,控制级有0.4几。刚开始以为控制级有电压,应该是管坏了,换管,把旁边电容也拆了,换完之后不信还是无电压。正常这里应该是总线供电或桥供电的1.几伏电压,然后还刷了bios走了许多弯路。然后还是老老实实查图纸

找来鑫智造

发现这个是vccsa1.05的电压,控制级的电压不正常。来到DCU1查条件,发现en没出来。(这里en没出来0v,1脚却有0.几的电压,不太清楚哪里的问题,有明白的小伙伴可以评论区留言,互相学习。)
en没出来那就分压电阻咯,换,技嘉就爱这东西,换完后发现还不行,还是0v。
继续查VCCSA_EN
这个en受控于DCQ2mos管,由VDDQ和VCCIO共同拉低5VSB,检查下面两个三极管正常,五伏有被拉低的动作,可是一下就灭了,5v又出来了。寻思不要DCQ2,en不就出来了么,于是把管子一拆,轻松秒杀。这里还有一个问题,DCQ2为什么不跟下面一样用三极管,而是用的小mos管。理解的小伙伴能评论区交流一下,互相学习。
最后没有亮机图,附上亮机bios

110MDS23.F20a

亮机bios,放心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