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最简单的问题,大家想清楚再回答!

楼主(2021-04-07):
CPU供电短路的时候,其中CPU供电上管击穿,为什么电源一上电就保护!

网友A:
上管击穿了是不是相当于电压直接接到中间输出位置了?也就是cpu供电的位置,这个可以理解清楚吧。中间输出位置接的是什么?cpu,对吧,cpu呢对地阻值很小,相当于直接拿12v对地短路了,是不是就应该电源直接保护了?

网友B:
没弄明白,是坛友在提问题还是老师在考试。
有问题可以讨论;若是考试,不想参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弄明白,是坛友在提问题还是老师在考试。
有问题可以讨论;若是考试,不想参加。

当然是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弄明白,是坛友在提问题还是老师在考试。
有问题可以讨论;若是考试,不想参加。

只是相互讨论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击穿了是不是相当于电压直接接到中间输出位置了?也就是cpu供电的位置,这个可以理解清楚吧。中间输出位置接的是什么?cpu,对吧,cpu呢对地阻值很小,相当于直接拿12v对地短路了,是不是就应该电源直接保护了?

不装CPU照样会保护,而且有的主板是没有预设供电的

网友C:
分析下电路就明白了。FB收到比正常电压高很多的12V,电源管理芯片不坏的情况下将会发出关闭上管,导通下管的动作。而此时上管坏了无法关闭,将导致下管一直工作在导通状态。下管导通接地你懂的。

网友D:
原因是:上管短路,电压作用到输出位置,输出位置串接了很多电容。瞬间接通电容充电,所以起始大电流。导致电源判定短路,进而保护。这个你可以用万用表来证明。万用表正极接CPU 电压,负极接地。对地阻值是从0开始增加。所以一开始蜂鸣的。几秒后才停止蜂鸣。所以上管短路不一定CPU就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析下电路就明白了。FB收到比正常电压高很多的12V,电源管理芯片不坏的情况下将会发出关闭上管,导通下管 ...

正常这个短路的时候。供电还没到CPU电压,所以CPU电源管理芯片应该是没工作的。只是讨论下,不是和你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因是:上管短路,电压作用到输出位置,输出位置串接了很多电容。瞬间接通电容充电,所以起始大电流。导致电源判定短路,进而保护。这个你可以用万用表来证明。万用表正极接CPU 电压,负极接地。对地阻值是从0开始增加。所以一开始蜂鸣的。几秒后才停止蜂鸣。所以上管短路不一定CPU就烧了。

有点道理

网友:
也许每个供电方案各不一样,但上管短路,未经变压的主供电瞬间肯定是直接接通VCcore。与VCcore相联的IO和CPU都受影响,损坏不一定,电容和电感阻止电压快速上升,上升过程中超过限值后下管打开,如果下管无法打开则可能形成CPU超压大电流烧CPU或电容击穿。具体要看电源管理的启动条件,VCC,en一般12V或5V等上电就开启。电容充电和CPU过大电流导致电源保护不敢苟同。

网友E:
U的上管供电短路,有一定的概率会连着U一起烧掉,U阻值很低,12V瞬间过载,ATX保护电路就会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U的上管供电短路,有一定的概率会连着U一起烧掉,U阻值很低,12V瞬间过载,ATX保护电路就会动作,

不装CPU的情况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