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60维修求助

楼主(2021-04-08):
一张rx560原本是核心外围不出电压,测电压的时候一不小心给击穿了现在阻值偏低还有救吗?就是图中红圈那一路,底下三路阻值正常

网友A:
是那个mos管击穿?

网友B:
估计核心不保了

网友:
学习学习中。

海阔天空a -3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那个mos管击穿?

就是红圈里的上管击穿了。现在阻值变得只有3了跟其他三路的阻值一样了,原本有几十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核心不保了

有办法判断核心吗?

网友:
3是正常的,继续修你的供电去。

网友C:
这个肯定没救了.vccdi没了

网友:
大概率没救了

网友D:
那没戏了,都断开了3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肯定没救了.vccdi没了

这一路也是通向核心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没戏了,都断开了3欧姆

为啥不是直接变0而是变成3?对这种3+1的不太懂麻烦指点下

网友E:
接1v的电压  烧一下 不就明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接1v的电压  烧一下 不就明了了。。

烧过了,好像只有核心在发热

网友:
默哀,这个地方击穿了核心也挂了。自己瞎弄不如迅维实地学几个月。你这样搞损失惨重啊!

网友F:
正常阻值应该20多吧!!!!!!

网友:
rx560也有超频供电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常阻值应该20多吧!!!!!!

正常阻值是20多,现在阻值只有3了。

网友:
那一路应该是内存供电

网友:
核心供电的几个电感是并联的,一个短路,所有都会短路

网友:
换个上管试一下

网友F:
直接从核心供电搭0.9过去能点亮,试试吧,不亮不用修了。我有张一样的卡,就缺这个0.9电压,没芯片换暂时放一边。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从核心供电搭0.9过去能点亮,试试吧,不亮不用修了。我有张一样的卡,就缺这个0.9电压,没芯片换暂时放一边。

具体怎么接能说得详细点吗?是直接电感那相连吗?

网友:
直接电感那相连

网友:
显卡不是只有几个核心供电,一般是pcie核心+显存控制+核心运算,估计你第一个是没了

网友(2021-07-16):
12v核心直接擊穿就沒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