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板子?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21-04-08):
这个是什么板子?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A:
把散热器摘了,拍个CPU下方到第一个显卡槽中间位置的品牌型号字符才能回答你哟!

网友:
看板型和散热片是寨板X5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散热器摘了,拍个CPU下方到第一个显卡槽中间位置的品牌型号字符才能回答你哟!

网友:
右下角,D-X58
X58山寨主板

网友:
哪里有买呢

网友:
哪里有买知道吗

网友:
没注意到右下角,有老先生已经回复过了,D-X58寨版,去淘宝找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