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小8加电打表

楼主(2021-04-08):
主板为二修收到就是拆开的,测量发现第二端短路,电源表烧鸡没烧出来,最后上的神器。发现元凶!

扣掉后开机正常,

然后装机发现重启。连接电脑电池无数据,经检测发现检测脚上没有阻值,

拿掉保护管测量1脚有阻值,更换后解决,

总结:维号刀挑了一下,还不行,拆下又挑结果断了,更换后才想起来测量阻值,没想到保护管会坏啊,,

网友:
大短路学习了

网友:
二级主供电短路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