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X重摔DFU模式无法退出

楼主(2021-04-08):
我描述下故障是这样的,iPhoneX重摔,主板没有变形,起初开机直接恢复模式,然后我正常刷机100%过了以后重启直接黑屏DFU模式,然后无法退出,一退出又回DFU模式,请问这个往那个方面维修?

网友A:
分层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层有惊喜

我怕cou或者硬盘坏一直不敢动,怕动了修不好,还亏块板。

网友B:
硬盘估计得重做了,中层估计也点掉了,不分层看看就建议给同行修,或者退机

网友C:
分层单上层刷机试试  还是一样的重做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估计得重做了,中层估计也点掉了,不分层看看就建议给同行修,或者退机

我看了,上层就掉了两个有用的点,一个是WiFi的一个是功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层单上层刷机试试  还是一样的重做硬盘

我分层了,目前点了两个有用的点一个功放一个WiFi。我觉得那两个点应该不影响开机,估计是硬盘问题。

网友:
你的鸡儿是两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