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G470原厂进系统直刷BIOS 40CN33WW(2.19)

楼主(2021-04-08):
G470原厂进系统只刷BIOS  40CN33WW(2.19)

进系统,电池电量高于20%,直接可以刷

稀缺程序,CSDN花钱弄出来的

网友(点评):
一般维修人员 直接拆芯片刷这个bios的多

网友(2021-12-07):
无线报错。刷了。正常。

网友A(2022-10-08):
这个刷了开机慢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刷了开机慢什么原因

官方的BIOS,核对好型号再刷

网友A(2022-11-10):
这个刷了不触发     按开机键黑屏 无反应风扇狂转点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刷了不触发     按开机键黑屏 无反应风扇狂转点不亮

这个只能进系统刷,不能用编程器

网友B(2023-03-24):
运行就报错 咋回事

网友:
电池电量得大于20%才能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行就报错 咋回事

电池电量得大于20%才能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