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LL 15-5559的BIOS问题,看这一篇就足够了

楼主(2021-04-08):
原始故障:开机时,屏幕会闪一下,风扇转几秒就停下,总之就是不亮,不开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于是马上判定为BIOS故障,随后在论坛上下载网友保存的BIOS程序,刷写后直接没有任何反应.
-----------------------------------------------------------------------------------------------------------------
后面又刷写了工厂版的BIOS程序,笔记本倒是有反应了,但还是有问题,具体问题是待机电流0.2A,然后跳到0.3A,应该是因为风扇狂转的原因.
------------------------------------------------------------------------------------------------------------------------------------------------------------------------
试了十几次后,最后一个BIOS成功了.
--------------------------------------------
现在把主板图片和BIOS程序贴上来,以免各位再走弯路.

DELL 15-5559.rar

网友:
上次一个联想的,我在论坛里下了7.8个,也没好使,在某宝上买了一个8块钱~当场解决,论坛里好多无效的bios啊,过了时间,还不让回复,不知道好使还是不好使

网友:
我很好奇BIOS程序会自己坏吗?

网友:
感谢分享,不过试十几次确实挺有耐心的。

网友:
牛人,我最多刷三四次。

网友:
买个线夹刷来的快,一般取下来刷几次就放弃了

网友:
我被这个机器搞崩溃过,不是bios坏,只要扣掉主板电池放电就开机了,有时候用半个月有时候一个月,然后又这样

网友:
工厂bios要重启好多次的哦,第一次开机狂转正常,

网友:
一般都是网上直接买省时间

网友:
这款这么妖孽的吗

网友:
我刷了2.3次就不想刷了 楼主也是狠人

网友:
十几次确实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