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 P8B75-M LX开机卡LOGO或LOGO显示后黑屏死机

楼主(2021-04-08):
今天收到一台客户拿来的组装电脑主机,客户说这机子能开机但显示完ASUS图标后就黑屏死机了。客户走后接线开机真的和客户说的一样,二话不说拆开边盖拔了硬盘和显卡开机故障还是一样,这样机子简单多了一般都是BIOS问题。找到BIOS位置一看傻眼了,这机子和技嘉一样双BIOS于是找了资料发现原理和技嘉不一样技嘉是两个BIOS一样程序相互备份还原的,而这华硕的主板是一个桥一个EC两个程序完全不一样的。去官网下载也只有一个BIOS容量还不对最后放弃了官网的BIOS去X宝购买了两个BIOS,按照X宝工程师的位置刷最后机子点亮正常进BIOS和系统。附上高清图一定要按图片的左右顺序刷,如果刷反了机子会无限重启黑屏这种情况重新按左右顺序再刷过就好芯片对调是不行的。

华硕 P8B75-M LX主板BIOS 左.BIN

8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华硕 P8B75-M LX主板BIOS 左

华硕 P8B75-M LX主板BIOS 右.BIN

8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华硕 P8B75-M LX主板BIOS 右

华硕 P8B75-M LX主板双BIOS.zip

5.99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华硕 P8B75-M LX主板双BIOS压缩

网友:
论坛里有这个bios,不用去淘宝买,这个双bios是真的烦,官网只有单bios,刷一个还不好使

网友A:
华硕双BIOS的就是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双BIOS的就是麻烦

双BIOS能接受,问题是两个BIOS容量一样型号一样而程序不一样,这样最糟糕,不懂哪个是桥,哪个是EC,很容易搞混。

网友:
华硕官网的bios都要做砍头处理,容量大于实际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