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磁头一个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楼主(2021-04-08):
前提:正常状态下磁头不能接触磁盘
问题:拆下来的磁头间隙几乎为零

那么问题来了,因为磁盘有厚度,而磁头的间隙比这一厚度小,那么当磁盘夹在两个磁头间时,怎么会不接触到磁盘呢?从算术角度是不可能的。可机械磁盘原理可信誓旦旦地说必须磁头和磁盘面有间隙,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应该是盘片旋转时会产生一个力使磁头悬浮再盘片表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盘片旋转时会产生一个力使磁头悬浮再盘片表面

那问题来了,在没有悬浮前说明磁头是接触上磁盘面了?

网友(点评):
盘片不转时,磁头移开了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问题来了,在没有悬浮前说明磁头是接触上磁盘面了?

盘片未转动的时候碰头在停泊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问题来了,在没有悬浮前说明磁头是接触上磁盘面了?

应该是这样的吧 非专业不懂 但磁盘不工作时磁头是有专用停泊位置的 猜测在上电初始化时随着盘片开始旋转或略早一点磁头要起浮 防止剐伤磁道

网友:
呵呵,问题还挺有意思,正常磁头不会工作在这样状态下的。

网友:
在盘片没有达到一定转速的时候 磁头是在停泊区的 (在盘片外面)等转速上来的盘片表面会有一个向外的力 这个时候头是悬浮在盘表面的
希捷也有盘片内圈停泊区 磁头停在上面   这个停泊区使用特殊工艺正常情况下不会有磨损

网友(2021-10-09):
转速不到的时候,磁头是不会进入数据区的。磁头有外停和内停的两种

网友(2021-11-11):
哈哈 , 还是挺有想法的,就像一个客户说的,我电脑拷那么多资料进去,是不是现在变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