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SocketAM2杂牌A8移动端APU一体机主板BIOS

楼主(2021-04-08):
同行送来一台被肢解的不知名杂牌一体电脑,故障为开机卡LOGO...检查各路供电,时钟以及MOS管栅极驱动等完全正常,无奈BIOS程序找不到!于是在另外一台相似的一体机上面提取BIOS文件,刷入这台故障机后问题解决!

其实按理来说,只要是AMD A8移动端APU的杂牌组装一体机按理说都是可以通用的!维修有时候就这样,有时候大胆尝试没准就能解决问题!另外我提取BIOS的那台机器也是A8移动APU,大胆做了尝试居然成功!!!

SocketAM2

网友A:
提取这块板的bios文件,需要用专门的编程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取这块板的bios文件,需要用专门的编程器吗?

我用CH341编程器,BIOS芯片焊接到转接板再插入电脑就能操作,很简单的!

网友:
可以哦   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