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小新700-15isk 掉电问题、

楼主(2021-04-08):
联想 xiaoxin 700-15isk 开机亮、不定时掉电、掉电后 测待机3V变成0.9v 拔掉电源、重新插上、可以二次开机、
bios刷过、待机芯片原型号RT6575可以替换 1225C 、这里芯片也换过了、mos管也换了、
电容也换了、原来的150电容、我换成了 330的电容、也不行、除了电感、都换了 、、

本打算找温控、但是没发现有温控、哪位大神遇到过、给点思路、

网友:
掉电头大啊,,,,,,,,,,,,,,,,,,,,,,

网友:
好好检测检测吧

网友A:
把上下管一起换一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上下管一起换一下试试

你说的是什么 上下管?系统供电的我都换了!3V5V 的芯片 mos管都换过了!

网友:
现在的机器 不好修

网友:
换ec  换ec换ec

网友C:
联想的越来越难修,我遇到都是先吹一下CPU,黑胶的容易出问题

网友D:
保护了把 掉电后还能触发不

网友:
你修过?还是你建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护了把 掉电后还能触发不

不能触发、得拔掉电源重新插、然后就可以 开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联想的越来越难修,我遇到都是先吹一下CPU,黑胶的容易出问题

呵呵 、你够狠、直接吹cpu ?也不怕干报废了!

网友:
EC 我刚换了一个、故障依旧、依然是点一会就掉电、然后在开机 开不了!

网友:
掉电挺麻烦的

网友:
现在的机器 不好修         。。。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什么 上下管?系统供电的我都换了!3V5V 的芯片 mos管都换过了!

测芯片出问题时候的vcc
供电

网友E:
一般电阻问题的多。温度到了阻值会变

网友:
你说的是哪个vcc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芯片出问题时候的vcc
供电

你说的是哪个vcc供电?系统供电的vcc么?
温控芯片应该是没有的,ec直连的,ec换过了,
我直接把风扇的pwm控制脚 悬空了,长转了,应该不是温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一般电阻问题的多。温度到了阻值会变

你值的是哪里得电阻?有个参考没?

网友F:
楼主你这个机器南桥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在的话能不能帮我看看

网友G:
你芯片都歪成这样了、

网友:
CPU供电查了没有

网友:
这款机器风扇有问题,CPU会降频的,可以往这方面查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这个机器南桥是什么型号的

明天看下 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天看下 告诉你、

谢谢,大哥

网友:
都能亮、能进去系统、不定时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芯片都歪成这样了、

那是拆的时候拍的、如果客户看、就告诉他!

网友G:
你果然太年轻、查查CPU供电、有料的话供电管全换了新片也换了、排出发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果然太年轻、查查CPU供电、有料的话供电管全换了新片也换了、排出发

排除法……这种的确不好搞

网友:
变成0.9的时候在测一下3-5V、看看自举升压电阻电容、

网友:
变成0.9的时候在测一下3-5V芯片条件、看看那些脚不正常、看看自举升压电阻电容、

网友H:
感觉是保护了,掉电后应该公共点电压也不对了,你查查看

网友:
先软后硬!先把bios中me替换成正常的再去研究硬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感觉是保护了,掉电后应该公共点电压也不对了,你查查看

掉电后、公共点的电压是正常的、待机电流0.041、偏高、正常的识货待机时0.006、待机的时候3V5V 是测不到的、只有开机后才能测到的!

网友:
如果公共点降低的话,就会造成3.3v变成0.9或者1.几,重点查为什么保护了,前两天刚好修到一台,公共电电压时出时不出的,就是保护隔离电路导致的。当然还是要具体的看情况的。
如果公共电没问题的话,则要用级菜鸟所说的方法,查待机条件,看哪个条件不对了,boot电压我觉得应该不会一会来一会不来的,除非供电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掉电后、公共点的电压是正常的、待机电流0.041、偏高、正常的识货待机时0.006、待机的时候3V5V 是测不到 ...

不出3.3va,5.0va待机就是会偏高的,把3.3v,5va搞正常了就不会偏高了,现在关键看是谁导致待机变成这样的,这个很关键!正在分析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值的是哪里得电阻?有个参考没?

一般3v5V芯片主供电分压电阻,和充电芯片分压电阻容易坏

网友H:
仔细研究了一下图纸,觉得重点检查这两个点,这两个点信号问题都会导致3v,5v的en被拉低。还要预防是假公共点,因为好像是自导通的。

当然以上是根据你描述的猜测的,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

网友:
给我的感觉是有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出3.3va,5.0va待机就是会偏高的,把3.3v,5va搞正常了就不会偏高了,现在关键看是谁导致待机变成这样的,这个很关键!正在分析中!

此机器能正常开机,是掉电后,待机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仔细研究了一下图纸,觉得重点检查这两个点,这两个点信号问题都会导致3v,5v的en被拉低。还要预防是假公共点,因为好像是自导通的。

当然以上是根据你描述的猜测的,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

嗯 对,你这个分析的对,我一会到单位,就查这个去!

网友:
测下3.3v对地值

网友:
顺便把南桥背面弄个高清图看看嘛,谢谢

网友:
他原机的BIOS 修改一下ME程序,有时工厂的BIOS 也不行,前几天碰到 E440用工厂的不定期断电,后面修复ME就可以了

网友:
修复ME后再升级一下最新BIOS

网友:
ASUS X555QG 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开10次显示2次的样子 ,开机后升级一下BIOS至329即可解决因为里面带了EC程序。现在的机器有些问题真的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这个机器南桥是什么型号的

桥的型号是 :SR2C4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你够狠、直接吹cpu ?也不怕干报废了!

230度搞30-60秒不会的

网友:
掉电后 3 5V 那里用风枪加热一下。看看是不是电容或电阻的问题。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 掉电有示波器是最好的

网友:
联想 小新 15-isk 此电脑故障已经修复了、 是桥的问题SR2C4 更换桥后 故障解决了!感谢各路大神的参与跟关注!!!
提供了那么多的宝贵的建议!!!

网友:
以广达代工为例:可用 SLP_S3#分别与 RSMRST#  ALERT#  HWPG
PWROK  VRMPWRGD   作对比  比如 SLP_S3#与 ALERT#,ALERT#先掉
电,说明掉电与温控有关,   可查温控电路, 如 RSMRST#先掉,应查 3V
5V待机,
一般都以 SLP_S3#为对比,用每个电源的 PG 信号与 SLP_S3#作对
比,哪个信先掉就是哪里有问题,为什么会用SLP—S3#为标准呢?
因为正常的开机时序是先抬高 SLP_S5#  SLP—S4#  再抬高 SLP—
S3#,而正常的关机时序刚好和开机时序是相反的,是先关闭 SLP
—S3#,再关闭SLP—S4#,SLP_S5#比如,用 SLP—S3#与 RSMRST#
作对比,如 RSMRST#先掉,那一般就是待机电压部分有问题或保
护隔离有问题,所控制的的电压,再依次关闭 SLP—S3#,再关闭
SLP—S4#   SLP_S5#所控制的电压,

网友:
有示波器直接两路抓掉电对比啊  看看到底哪个引起的

网友:
查电源 隔离电路 待机电路 开机电路 公共点 后级负载

网友:
一般都是电阻问题了 比较难搞了

网友I:
楼主是如何确定 是桥的问题呢

网友:
二级3 V 5V查过没有
?、

网友:
鸿基的板子我遇到过,二合一的CPU,也是不定时掉电,掉电后能开机,后来还是换U搞定。

网友:
我也有一片710S的也是同样问题,一直没找出问题,除了桥,别的有关的都差不多换了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个进水,3v短路的,ec也微短路的,换了一个3v芯片和ec(没这个型号替换的,网上说可以通用,图纸也标的这个型号)装上去3v、5v一直在跳,取下3v待机芯片,5v就不跳了,实在没辙最后买了一个相同型号的ec居然好了。

网友:
RTC有问题吗

网友:
我不会给你说换个大功率电源就好了,哈哈

网友:
楼主,UT61E+万用表好用吗,最近看上这个表。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是如何确定 是桥的问题呢
没有可靠的数据,当时的示波器 缺一个探笔,抓不到波形,后来又买了一个示波器,刚到,
只是觉得像,正好手里有一个桥,就直接换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