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如下图!

楼主(2021-04-08):
最近闲来无事,在自学开关电源。ATX电源里面,220V交流电经过整流桥,变压成300直流电后通过两个电阻串联分压产生150V电压给后面的变压器,变压器和电阻串联分压中间有个电容(如下图画圈部分),150V直流电是怎么过去的,这个电容在这里起什么作用?求解答

网友:
电容隔直通交,有交流驱动到三极管,变压器就会交互导通

网友A:
以前也特意去查了这个问题,也是想不通这个电容是干嘛的,这是 半桥式变换电路
下面这个图更加容易看懂。

变压器初级的一端通过直流阻断电容 Cb 与滤波电容 Cl 、C2 相连,另一端 接在开关管 QI 、Q2 的连接点,功率晶体管QI 、Q2 交替导通。当开关SI 闭合时, 电路为倍压整流器;而断开时 ,电路为全波整流器 。在这两种情况下,整流输出约308至336伏直流电 ,初级交流方波电压使所有次级感应全波式方波电压 ,因此这种半桥电 路的次级电压 、导线规格、输出电感和电容的选择都与推挽式电路相同

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看着像llc谐振架构的。这个位置大部分是皮膜电容。通过的是高频交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特意去查了这个问题,也是想不通这个电容是干嘛的,这是 半桥式变换电路
下面这个图更加容易看懂。
...

你这个解释太难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