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显存掉点

楼主(2021-04-08):
我580打不上驱动  拆下显存发现有个掉点! 请问这个点需要补吗? 另外请教下! 点位图上 那些点掉了需要补 那些点掉了可以不用补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就是看不到线 有点难搞 我把显存装上去 打不上驱动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点的问题 看线好像又没有相连的 补点是不是要搞个放大镜才行 不然根本看不清楚

不是数据线就不用补,我买掉点显存用都没事

网友:
过孔刮开,飞线,绿油,

网友:
没有补过,不好说,如果是接地点,应该不补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地的话可以不补,供电和数据都要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焊盘上的点不知道那个是有用的

有经验的可以看板可以找到,如果找不到就找点位图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的焊盘掉点,有用的点必须补上,没有用可以不管,显存本身掉点的话显存就废了

就是焊盘上的点不知道那个是有用的

网友:
空点不需要补 仔细看看

网友C:
B14脚掉了?这不是供电脚吗?

网友B:
主板上的焊盘掉点,有用的点必须补上,没有用可以不管,显存本身掉点的话显存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B14脚掉了?这不是供电脚吗?

意思是这个点位得补上才行是吗?

网友D:
有引线连接到焊点的话必须补点,还有点位上NC代表闲置不用管,恩补点是个手工活,从别的废板测试点挖一根过去就行我就这样干的

网友:
仔细看看掉电有没有连线,如有要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引线连接到焊点的话必须补点,还有点位上NC代表闲置不用管,恩补点是个手工活,从别的废板测试点挖一根过 ...

嗯 就是看不到线 有点难搞 我把显存装上去 打不上驱动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点的问题 看线好像又没有相连的 补点是不是要搞个放大镜才行 不然根本看不清楚

网友E:
几个点都小意思   问题30来个点要补 才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几个点都小意思   问题30来个点要补 才头大

嗯 主要是没补过! 我这个点需不需要补呢?

网友:
供电脚不补怎么行?

网友:
拆好的显存对着位置打主值,没有主值的就是不需要补

网友:
很了不起了。知道问题,比我行

网友F:
b14 vdd显存供电点,要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b14 vdd显存供电点,要补的
哦错了,是b1 vdd

网友:
地线空脚不需要补

网友:
飞线补上,绿油一下

网友:
先要学会挖洞,不同的显卡有不同的铜波层次,再次飞信上绿油,加热烘干。在做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