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请专家帮忙W7旗舰版64位内存6G可用内存3.71G如何增加使用内存?

楼主(2021-04-08):
原机一条4G内存,可用使用内存3.71G,增加一条2G内寸,却仍然是可用内存3.71G。
如何增加使用内存G数。请高人指点。

网友:
你的主板是华擎的板子,我遇到过华擎的主板2A55M得瑟板子就是这样,装win10就不会。

网友:
电脑是清华同方a75mp,主板是富士康a75mp(amd15)

网友:
之前我装了W10 也这样,后改装了W7旗舰版也这样?是清华同方品牌机。

网友:
这还真没有办法,请高手出教程

网友:
会不会集成显示卡吃掉了

或者到这里看看:
运行 msconfig--引导--高级选项--最大内存的勾去掉,重启电脑

网友:
去了,没有勾,长方格中也没有数字。

网友:
看看是不是硬盘的分区格式问题?
要NTFS格式

网友:
这是本机的BIOS。这个4G是什么?是否与该问题有关系?

网友:
共享内存应该是4G+2G=6G,电脑属性中识别的也是6G,BIOS怎么标4G?怎么办?

网友:
电脑也象猴子一样朝三暮四。第一插槽插4G 第二插槽插2G只识别4G。谎报电脑属性6G;先给小的再给大的反过来就都识别了,有用为5.71G。电脑也不可靠!!!

网友:
你升级一下BIOS试下吧.最新的.

网友:
现在好了。把2G条插到靠风扇插槽里,4G插到离风扇远的插槽里开机就好了。

网友:
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这么看就应该是BIOS的问题了,刷最新版本

网友:
如何刷最新版本?

网友:
多半BIOS识别问题,,刷个新的BIOS。估计怎么放内存都能用。

网友:
重装系统      安装 64位

网友:
用原机内存 分别测试两个槽子,如果都能开机,把另一个内存换个大牌子的。 遇到过CPU触电脏了导致显示总量对着,但是有一个槽子不显示。也有遇到内存导致这个的

网友:
系统属性中不是已识别到6G了吗?
有的系统显示3.71G,不等于只有3.71G。除非你的主板或内存有问题。

网友:
更换下插槽位置

网友:
这根本就是内存的问题,寨条吧?不兼容的内存,识别到了,也用不了.

网友(2021-05-26):
,刷个新的BIOS

网友(2021-06-26):
我也遇到过啊,AMD主板,2条内存都能识别,但可用只有一半,没办法了,最后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