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扬天T4900D可以用些什么CPU

楼主(2021-04-08):
有一台台式机联想扬天T4900D的,想在某宝买个CPU升级一下,双核或四核,在三点几Ghz就行了,内存在4G的
谢谢

网友:
2-3代的I3 I5

网友:
您确定能兼容吗

网友:
2代肯定可以了,3代就 要具体看看你的主板型号了,不知道上白度查一下吧

网友:
你的见习维客怎么来的。。。比我还小白

网友A:
联想的这种代工板一般只能用32NM的处理器,就是二代的。而且刷BIOS很容易出错。建议还是老老实实的用i5 2500最大就i7 2600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这种代工板一般只能用32NM的处理器,就是二代的。而且刷BIOS很容易出错。建议还是老老实实的用i5 250 ...

非常谢谢兄弟了,

网友:
2代CPU  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