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更换华硕笔记本屏幕换完不开机

楼主(2021-04-08):
华硕飞行堡垒 FX95D,更换屏幕,换上新屏后笔记本不开机,装回旧屏也不开机了,外接显示器也不亮。可能是更换屏幕的时候造成主板问题了,应该怎么检查啊,检查主板那些位置。求大佬们指导

网友:
没断电吧,主板坏了,赔钱吧

网友A:
这个人为故障就麻烦了,希望不要烧南桥吧

网友:
这得赔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人为故障就麻烦了,希望不要烧南桥吧

烧南桥的几率大吗

网友:
要是没断电换的话那基本桥跑不了,条件查查吧

网友:
避免扩大问题  建议找专业的检修吧

网友:
哎装个屏能坏主板,换人吧,

网友:
这是用户自己换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