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帮忙看一下RTX2070花屏,自己的显卡。

楼主(2021-04-08):
想尝试一下挖ETH结果就花屏了!

网友A:
四颗显存都换过还是这样子,我怀疑是核心坏了。

网友:
重植核心吧,再不行就换

网友:
这个软件经常有误报的,手动改一下扫描的话参数看看

网友:
重植核心吧,再不行就换。。。

网友:
建议更新BIOS

网友:
先干显存,不行再干核显!

网友:
你这软件不对头吧。

网友:
你这应该就是显存 报错吧,如果显存换了,那就重做核心吧,不行,那就是坏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这个一看显存部分有掉件或廃蚀了,要么卡受潮了,建议仔细检查有无掉件,酒精或洗板水打到GPU和显存下面再烘干试试。

网友:
恭喜你中奖了。  刷下BIOS

网友:
可能是核心有问题了

网友:
先试一下换一个有报错的内存颗粒,再测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如果好了,就把全部报错的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颗显存都换过还是这样子,我怀疑是核心坏了。

改什么样的参数

网友:
刷回原来的bios试试

网友:
感谢各位大佬支招! 奈何自己技术有限,设备有限,核心被我彻底干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