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1070 X gaming维修求助

楼主(2021-04-08):
整板的电感其他电压都有,就一个靠近核心左边的那个电感只有0.48V,显存电压和核心电压没有出来,换了UP1735P还是不行,就图二的这个芯片哪位大佬有没有图纸什么的呢?

网友A:
量一下阻值,如果不是击穿应该还有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阻值,如果不是击穿应该还有机会

核心的阻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阻值,如果不是击穿应该还有机会

核心阻止只有0.3Ω显存阻止有34Ω

网友A:
量你说电压不对那个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你说电压不对那个阻值

电压不对的那个阻值对地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