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 输出电压偏高 求指点

楼主(2021-04-08):
12V有12.4  5V5.2  3.3V是3.42   加了负载也是一样的   都在范围内  但是差不多都接近临近值了  芯片是16脚的SDC2921 修好-12V的问题后  运行正常 不过发现 那3个输出电压都偏高  求指点下  要检查哪里 或者调整哪里的电阻 可以降低一点输出电压

网友:
测量与16脚相连的接地电阻是否变大

网友:
只要工作正常 如果是我 就不去管

网友:
误差超过5%的才能怀疑是有问题的,
输出电压偏高,达到+3.5%----4%的电压值能算一般货色,
找取样稳压,找那几个有5个色环的精密电阻,体积也很小的那种

网友:
是线端子加负载测试的电压值吗?主电压都偏高?看这电源质量不好。凑合用吧。或者测试输出到PIN1,2,3,pin16的监测电阻有没有变值。

网友:
改了稳压电阻可以把电压调下去 但是会带不动负载  看来就是电源不好的缘故 不纠结了 凑合用着吧

网友:
工作正常不用理会

网友:
可以工作正常,就不用理会其他。

网友:
这是好的啊   不用修的

网友:
这是好的啊   不用修的,电压误差在正常范围

网友:
只要工作正常,就不管他

网友:
这种问题无非就是低压部分某个电阻变值了

网友:
误差5%内算正常吧。你这应该没问题呀

网友:
测量与16脚相连的接地电阻............

网友:
我觉得主要是看输出部分电容,反馈电阻,还有就是光耦,有示波器还可以看看二极管波形,如果二极管导通频率高,输出电压就偏高。

网友:
偷工减料的货就凑合用吧,没必要修了

网友:
输出电压高可能反馈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