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02网卡

楼主(2021-04-08):
苹果a1502 15款 装无线网卡反复重启 网卡取了正常进系统  网卡换了 网卡小板换了 排线换了  BIOS 刷了  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吗

网友A:
反复重启是正常显示后重启吗?如果正常显示大概走到哪一步了?还是没有显示就重启?

网友:
PCIE_CLK100M_AP_CONN_P 这个信号不通 没有阻值 估计cpu的问题 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复重启是正常显示后重启吗?如果正常显示大概走到哪一步了?还是没有显示就重启?

白屏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