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有哪位大神知道联想用统信UOS的主机能改装WIN系统的机器吗?

楼主(2021-04-08):
有谁用过这个机器的,旧硬件设备支持真不好,驱动不知道在哪有?
联想

网友:
上的配置图看看,英特尔处理器和amd处理器都可以装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难度吧,主要看配置支持哪个系统更好一些。

网友:
不是AMD也不是INTE的架构

网友:
刚才看了下是用飞腾FT-2000/4X4国产64位CPU。

网友:
换块硬盘测试下能不能安装就知道了呗

网友:
换个系统?

网友:
打客服 问一下

网友:
换个硬盘 试试能不能装 不就OK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