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08):
电池有电,边上的
三极管
也是好的 电压正常
开机不是不触发就是不跑码,把电池取了放一下电就可以开机了,不装电池没事
Bios已经刷过
求指点
华硕

网友:
装电池会不会充电 是不是mos管坏了

网友:
补充一下,我说的是台试机主板,cmos电池

网友A:
台板更不懂
老吴来了
就是不装cmos电池怎么开机都可以,装上后有时不跑码有时不触发,测各待机条件正常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板更不懂
就是不装cmos电池怎么开机都可以,装上后有时不跑码有时不触发,测各待机条件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