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70B不触发

楼主(2021-04-08):
HP 6570B不触发  板号CASPER-UMA_CR_HPB,拆机EC有进水洗后重焊了下,还是不行,但手摸进水那一排就可以自动开机,关机不断电再次触发也可以,断电后就无法触发了,换过EC也一样,没有图纸。请师傅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查一下开机ec条件  不是有电路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开机ec条件  不是有电路图吗

找了没有

网友B:
会不会是断线或者电阻变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断线或者电阻变质了

有可能,没图纸不懂多大的电阻

网友:
这样摸肯定不行,查条件,还是哪里有漏电

网友:
虚焊了吧 都加焊下

网友:
调这么高电压?

网友:
看下EC外围有断线吗

网友:
摸能好一般都是电容

网友:
我也看到了,电压好高啊,我基本就是19.这样的电源怕了

网友:
找芯片PDF能找到吗、如果没有大致测一下、或者买料板搬

网友:
按上电时序跑一趟  检查各管理芯片的输入输出

网友:
是不是有断线

网友:
应该还有进水的地方

网友:
按照时序查

网友:
断线,已修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