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42BP 不充电24780s 指导有偿

楼主(2021-04-08):
X542BP  不充电24780s 。 1 2 3脚有19v  。   4脚有24v 。  5脚6v  。 6脚有2.6 。 11 12有3.3。 25脚有6v。 26 27脚有6v左右。不充电,哪位大神可以指导一下,补偿可以提  谢谢  微信18085386919

网友A:
5脚6v电压有点高哦,28脚电压呢?

网友:
有pdf,可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脚6v电压有点高哦,28脚电压呢?

28脚19v,5脚我分压到3.3也不行。充电电感有5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28脚19v,5脚我分压到3.3也不行。充电电感有5v左右

原来的问题是开机进系统就断电,和不充电,我把芯片换了之后,开机正常了,但是不充电,芯片刚换的时候有8V左右,然后电池插上不充电,再把电池拿开,只有五伏了,我又换了个新店,也只有5V,头疼的很

网友(2021-06-10):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没有 客人等不了带走了

网友(2021-08-17):
有个特殊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