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3842a的7脚电压只有11.5伏,坏了吗

楼主(2021-04-08):
充电器3842a的7脚电压只有11.5伏,8脚0.3伏,是不是坏了

网友:
VREF 应该是5V

网友A:
初级就那么几个零件  一个一个的拆下来 也很快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级就那么几个零件  一个一个的拆下来 也很快修好

新手小白,望指导

网友:
更换7脚滤波电容

网友:
或者在7脚外加16v电源,看看8脚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更换7脚滤波电容,更换和电容相连的二极管..........

网友:
不要乱搞,电阻不能乱串联(2个电阻虽然串接并焊起来了,总阻值虽然达标,最关键的功率却不够,带负载后肯定会烧坏),
3842容易坏,学习或练手时可以适当准备点,够用就行。
贴片电阻还要准备点,最容易损坏的有10欧,102或者103之类的,等等其它阻值规格的,看具体情况吧

网友:
这个电压不能低于15V

网友:
先把启动电压的电容换一下看看咋样!

网友:
楼主有新进展吗 ?。。。。。

网友:
单独给3842 5、7脚加16v电压,如果8脚电压不到5v就检查外围电路,外围没问题就换IC
如果上220v电压,各脚电压不对,需要检查mos电流检测电阻

网友:
直接外接电源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7脚外加16v电源,看看8脚电压是否是5V,没有5V,3842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7脚外加16v电源,看看8脚电压是否是5V,没有5V,3842就坏了

7脚11.9伏,,,但是8脚有4.9伏!基本上可以说明,3842是好的,这是贴片3842可能是供电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