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华硕ADOL13F

楼主(2021-04-08):
淘宝买的,板号X330FA rev21

网友:
你都是学员了。居然没有学习如何做BIOS  还用买吗?

网友A:
这个玩意 我有原厂工包bios! 直接下

网友B:
我的电脑网卡感叹号,下载试试看看

网友B:
BIOS可以显示,是好的,谢谢楼主分享,我的主板还是有问题,wifi感叹号,和bios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可以显示,是好的,谢谢楼主分享,我的主板还是有问题,wifi感叹号,和bios没有关系

WIFI修好了吗

网友(2021-11-03):
这个机子WiFi可能有问题,我也碰到两台了。

网友(2021-12-13):
我的也是wifi有问题识别不了inter的wifi没有那么容易坏吧
还在检查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脑网卡感叹号,下载试试看看

好了没有,一样的问题

网友(2022-03-27):
刷了可以显示,认不到独显

网友(2022-08-06):
今天也碰到一台同行拿过来的驱动打不上。看同行来之前已经换了windows10纯净版的系统。先到官方下载了驱动确定是打不上驱动。拆开看了下是BGA封装的,条件也不是很好测不方便。看论坛说下载了BIOS也不行。直接上BGA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下BGA后还是老样子驱动驱不上,尝试重新安装驱动后重启发现网卡驱动上去了。但是不到1分钟又掉了。直接换了个系统在没有进系统的界面就看到waifai有了。进系统打完别的驱动测试了一上午没什么问题。不知道到底是系统问题还是BGA虚汗 还是说别的问题上BGA导致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玩意 我有原厂工包bios! 直接下

            能不能发出来   正好修到这个机器      刷了BIOS花屏了 原来触发不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可以显示,是好的,谢谢楼主分享,我的主板还是有问题,wifi感叹号,和bios没有关系

这个BIOS可以认WIFI   我刷了 可以WIFI 不能认显卡

网友(2024-12-17):
华硕ADOL13F 无线网卡驱不上  是网卡本身坏了吗   有修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玩意 我有原厂工包bios! 直接下

大佬有集成显卡BIOS吗?

网友(2025-04-08):
多谢大哥,合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