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

楼主(2021-04-08):
如何提取BIOS文件再刷入到另一个相同的主板BIOS芯片中

网友:
编程器读取 保存 在写入

网友:
这个问题就好比“怎么把苹果放到冰箱里”
第一步:打开冰箱
第二步:把苹果放进冰箱
第三步:把冰箱门关上

网友:
芯片可以直接拿下来的,直接用编程器提取再刷也行;焊在上面的, 有些主板通过专用线也能提取,再刷。

网友:
拆下bios芯片,上读写仪,读出数据,保存后换另一个bios存储芯片,再写入就行!

网友:
把BIOS搞下来,装到另外一个就可以了,简简单单,我相信你

网友:
己经在网上下载了BIOS文件刷好了,但是两个互相复制还没学会

网友:
技嘉双bios?

网友:
捷波主板,己经用编编程器读取保存文件,再写入另一个相同的主板BIOS芯片上,成功点亮!谢谢论坛中各位高手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