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战神z7用电源无显卡供电,风扇狂转掉电,用电池供电就正常

楼主(2021-04-08):
战神z7  nh500,客户来公司了就反应这种情况,总电源就算进了系统,很快就掉电,而且不认显卡,单独用电池就可以用,显卡也能认出来,好奇葩的问题,温控信号和ec主板温度检测都查过,没问题

勉强修好了,参照论坛z7x改集显的帖子,强拉fb en pch信号,独显竟然还能用,修的莫名其妙,本来有私藏念头,但是本着相互分享,对大家都有好处的良性循环,还是放出来供大家参考,有大神知道这个信号的含义还请解释一下

另外详细说下故障情况,用电源开机没有显卡供电,进系统后狂转掉电,偶尔能出来显卡供电,bios界面也一样掉电

只用电池开机每次都能启动显卡供电,但是进系统后也会掉电  bios界面一样掉

测量过程发现外接电源开机时1.8的几个转换电压开启信号,nv3.3开启信号,pexvdd,fb_en_pch都会有正常抬高然后掉下来,
单用电池只有en_pch会掉,显卡供电能出来

还有就是隔离电路电压和电源电压有0.5v的差距,隔离管的控制电压不够25v,有24.8左右

本人刚入行不久,没有问题分析能力,只能比葫芦画瓢

网友A:
没有过三板斧吗,先改ME,刷 BIOS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过三板斧吗,先改ME,刷 BIOS试下

还没,本来能开机的,还不敢试bios,等明天官网看下有没有新版bios

网友:
备份了原装BIOS,再改了ME重保存刷了试下,不行再刷回来

网友:
刷bios有啥风险的?刷不开机了,再刷回来不就是了。

网友:
我遇到了你这个机器一模一样的问题 可能是通病! 电池正常 电源不行

网友B:
我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 可能是通病!电池正常 电源不行不认显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 可能是通病!电池正常 电源不行不认显卡

解决了吗

有没有刷bios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吗有没有刷bios试

我查电源和电池供电有什么信号和供电差别,你来刷bios试试,分个工效率高

网友C:
有哪位老师傅遇到过这种问题,帮忙解决,100元报酬,显卡供电芯片,pexvdd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都会抬高然后掉下来,pexvdd供电能出来一下,nvdd电压没有任何抬高动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有哪位老师傅遇到过这种问题,帮忙解决,100元报酬,显卡供电芯片,pexvdd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都会抬高然后掉下来,pexvdd供电能出来一下,nvdd电压没有任何抬高动作

如果只用电池启动nvdd供电就能出来,但还是会出现风扇狂转掉电

网友:
标记一下,回头来看怎么解决问题的。

网友:
Bios 但需要me

网友:
你这个能充的进去电吗?刷BIOS不行 就查充电芯片条件,最最主要的你换一个10a适配器试一下。只要有图纸慢慢研究研究

网友:
搞好了说一声,我也特别想知道怎么修好的哪坏了?你千万不要退机给看没客户,无论哪个行业都有风险。该干啥就干啥,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修显卡那边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用电池启动nvdd供电就能出来,但还是会出现风扇狂转掉电

1、N卡正常时序是1.8V-》NVDD1,NVDD2-》pexvdd-》显存VDD,他们之间的POK可能又会互相牵制。按照N卡时序,pexvdd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是在NVDD的两组核心供电都正常产生,由他们的POK信号来产生的,具体图纸我还没看过,中间可能还有些门电路互锁啥的吧。你可以把图纸贴上来看看。
2、你提到:如果只用电池启动nvdd供电就能出来,但还是会出现风扇狂转掉电。这个说明该显卡的供电还是没有出全。对照图纸看看各个显卡供电电感波形是否都正常。
3、电池供电可以,主电源插入不行,这个最大概率就是显卡供电模块里面有一组是用2个MOS,2个功率电感的,它有一组MOS或者外围阻容之类器件异常不能正常工作,而这个电路是有PSI功能控制的,电池模式时候会单相工作,电源模式时会开启所有相一起工作,当全速跑的时候就会自动保护。只需要用示波器来抓下这种电源的电感波形就知道,它应该是瞬间有出来过马上保护了的。10系卡的话up1660Q之类都是类似的功能芯片,类似的问题我以前查过。

4、补充下,3写的都是基于10系显卡的推测,我再看了一眼你那个机器是20系的显卡电源方案。20系的是MPS系列的方案,电路结构比较简洁一些。用示波器量各个功率电感在电池和电源模式下瞬间波形是否都有产生。通常电池模式下只有部分有波形,电源模式下会全部出来,如果那些MP86903之类的集成了mos的芯片有的有问题就可能会造成掉电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N卡正常时序是1.8V-》NVDD1,NVDD2-》pexvdd-》显存VDD,他们之间的POK可能又会互相牵制。按照N卡时序,pexvdd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是在NVDD的两组核心供电都正常产生,由他们的POK信号来产生的,具体图纸我还没看过,中间可能还有些门电路互锁啥的吧。你可以把图纸贴上来看看。
2、你提到:如果只用电池启动nvdd供电就能出来,但还是会出现风扇狂转掉电。这个说明该显卡的供电还是没有出全。对照图纸看看各个显卡供电电感波形是否都正常。
3、电池供电可以,主电源插入不行,这个最大概率就是显卡供电模块里面有一组是用2个MOS,2个功率电感的,它有一组MOS或者外围阻容之类器件异常不能正常工作,而这个电路是有PSI功能控制的,电池模式时候会单相工作,电源模式时会开启所有相一起工作,当全速跑的时候就会自动保护。只需要用示波器来抓下这种电源的电感波形就知道,它应该是瞬间有出来过马上保护了的。10系卡的话up1660Q之类都是类似的功能芯片,类似的问题我以前查过。

nvvdd的开启信号是有一次抬高然后下落,但是电感这边没有抓到一点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1、N卡正常时序是1.8V-》NVDD1,NVDD2-》pexvdd-》显存VDD,他们之间的POK可能又会互相牵制。按照N卡时序,pexvdd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是在NVDD的两组核心供电都正常产生,由他们的POK信号来产生的,具体图纸我还没看过,中间可能还有些门电路互锁啥的吧。你可以把图纸贴上来看看。
2、你提到:如果只用电池启动nvdd供电就能出来,但还是会出现风扇狂转掉电。这个说明该显卡的供电还是没有出全。对照图纸看看各个显卡供电电感波形是否都正常。
3、电池供电可以,主电源插入不行,这个最大概率就是显卡供电模块里面有一组是用2个MOS,2个功率电感的,它有一组MOS或者外围阻容之类器件异常不能正常工作,而这个电路是有PSI功能控制的,电池模式时候会单相工作,电源模式时会开启所有相一起工作,当全速跑的时候就会自动保护。只需要用示波器来抓下这种电源的电感波形就知道,它应该是瞬间有出来过马上保护了的。10系卡的话up1660Q之类都是类似的功能芯片,类似的问题我以前查过。

大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N卡正常时序是1.8V-》NVDD1,NVDD2-》pexvdd-》显存VDD,他们之间的POK可能又会互相牵制。按照N卡时序,pexvdd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是在NVDD的两组核心供电都正常产生,由他们的POK信号来产生的,具体图纸我还没看过,中间可能还有些门电路互锁啥的吧。你可以把图纸贴上来看看。
2、你提到:如果只用电池启动nvdd供电就能出来,但还是会出现风扇狂转掉电。这个说明该显卡的供电还是没有出全。对照图纸看看各个显卡供电电感波形是否都正常。
3、电池供电可以,主电源插入不行,这个最大概率就是显卡供电模块里面有一组是用2个MOS,2个功率电感的,它有一组MOS或者外围阻容之类器件异常不能正常工作,而这个电路是有PSI功能控制的,电池模式时候会单相工作,电源模式时会开启所有相一起工作,当全速跑的时候就会自动保护。只需要用示波器来抓下这种电源的电感波形就知道,它应该是瞬间有出来过马上保护了的。10系卡的话up1660Q之类都是类似的功能芯片,类似的问题我以前查过。

4、补充下,3写的都是基于10系显卡的推测,我再看了一眼你那个机器是20系的显卡电源方案。20系的是MPS系列的方案,电路结构比较简洁一些。用示波器量各个功率电感在电池和电源模式下瞬间波形是否都有产生。通常电池模式下只有部分有波形,电源模式下会全部出来,如果那些MP86903之类的集成了mos的芯片有的有问题就可能会造成掉电保护了

现在强拉,不再掉电了,好开始测试还能正常跑分,到现在显卡已经出感叹号了,很有可能就是你说的问题,有一路供电不稳定,我等下再测一下供电,看看哪一路不正常,实在不行就只能强拉保证不掉电,只用集显算了,已经和客户沟通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强拉,不再掉电了,好开始测试还能正常跑分,到现在显卡已经出感叹号了,很有可能就是你说的问题,有一路供电不稳定,我等下再测一下供电,看看哪一路不正常,实在不行就只能强拉保证不掉电,只用集显算了,已经和客户沟通好了

这会儿只要用外接电源,显卡肯定不认,可能是跑分时把供电彻底干废了,我查查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强拉,不再掉电了,好开始测试还能正常跑分,到现在显卡已经出感叹号了,很有可能就是你说的问题,有 ...

你这个卡还有43感叹号啊?那应该是你这个机器可能摔过,显卡核心底下掉点了。你说的那些信号都是来自显卡核心的,那个信号没正常产生到显卡电源时序控制那个芯片。怎么判断呢?断开那个信号和外围的联系,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量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卡还有43感叹号啊?那应该是你这个机器可能摔过,显卡核心底下掉点了。你说的那些信号都是来自显卡核心的,那个信号没正常产生到显卡电源时序控制那个芯片。怎么判断呢?断开那个信号和外围的联系,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量下就知道了

有时感叹号,有时不识别,外接电源满功率能用的时候我测了供电电感波形,每一个都一样,波形正常,但是跑分时会突然蓝屏然后找不到显卡或者感叹号

客户不愿意投入太多修这个主板,只能强拉信号勉强用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信号直拉3.3能撑多久,会不会烧芯片,本来打算想串个电阻保护一下,但是只用了50欧的电阻,电压就只能起到2.5,后来干脆直接3v供电了

网友:
搞定了吗?

网友:
看一下显卡供电有没有滤波不良的情况

网友:
u5换个试试 我换完了测试了半天没关机了 独显正常

网友(2021-06-09):
楼主牛逼啊,刚好有一台一模一样,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