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HCG-750炸管成功修复

楼主(2021-04-08):
拆开的时候观察了一遍,发现电源管理芯片天灵盖炸飞了,型号完全不知道了,旁边的取样电阻也炸了,红红银金银,0.22欧

拆下管子测量,没有短路

按照经验判断电源管理芯片为TNY277pn,手头没有,直接用了TNY278pn代换,这个0.22欧的电阻也没有,直接用0.1欧的大体积电阻代换,原CM6800AG芯片夹电测试,可调电源调到18V,14脚有7.5V电压,15脚电压为零,芯片损坏,直接用CM6800TX代换

背面测量三极管连接的贴片丝印A3二极管和4R7贴片电阻损坏,直接拆料板元件补上,贴片用的5R1代换的,换好清理一下准备上电~~~~

先用灯泡发测试一下看看短不短路,结果不短路,直接用220V接上测试仪,通电,测试仪亮了,发出未接12V的滴滴声,直接全部插好接口,完美修复!!!

网友A:
这都被你整得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都被你整得很简单!?

不复杂啊,复杂的就是那种电源保护风扇转一下就停的不好整

网友:
双管正激其中一个mos的驱动烧?有点奇葩

网友:
分析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