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关于DELL LA-F611P EC问题

楼主(2021-04-08):
LA-611p 是有客户自己清灰导致ec PCH 短路 更换新的EC 和pch后上电0.04 BIOS1脚有片选 ec的espi无片选 espi时钟复位正常 EC晶振不起振 待机3V5V1.8v1.05v正常EC128脚3v正常  看论坛说EC是待机正常后通过ESPI读取 BIOS刷过无数个了

网友:
干嘛不直接换一个 ec试试呢

网友:
这个机子待机ec晶振不起振    触发后才起振     还是桥没换好

网友A:
需要剪板的EC 有程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需要剪板的EC 有程序的

还是怀疑EC程序 已经发了带板的了

网友:
楼主,我遇到了同样故障,待机条件全满足,不触发

网友:
这个ec是不带程序的

网友:
搞一个剪板的EC 就OK了!

网友:
EC带程序的就是麻烦很多

网友:
拆机二手EC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怀疑EC程序 已经发了带板的了

楼主又买的剪板的搞好没有?

网友(2023-10-07):
应该要换剪板的E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