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个屏口座子的针脚定义图

楼主(2021-04-08):
这是一个屏幕接口座子!谁有图纸!1-4脚是20V供电!29-30脚是LCD VCC供电!目前差LANE1-N和LANE1-P,LANE0-N和LANE0-P这四脚位的定义图!那位大神有发我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点评):
最好是提供下版号或者 机器型号 便于核对

网友A:
发个板号吗,虽然知道是30PIN的屏幕接口,有个板号好找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个板号吗,虽然知道是30PIN的屏幕接口,有个板号好找图纸啊

请问一下,是那个为板号,REV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个板号吗,虽然知道是30PIN的屏幕接口,有个板号好找图纸啊

找到了MS-13c11不过图纸没有

网友B:
找个图纸

网友:
找主板的接口定义只能扒主板的图纸,直接找屏的引脚定义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图纸

找不到图纸

网友:
能找到屏线就好确定了

网友:
有版号了就去淘宝逛逛

网友:
修机子,没图纸只能找个屏连上,在屏接口测量了

网友:
还是找图纸吧

网友:
只能淘宝找找图纸了啊。。。。。。。

网友:
你这不就是正常的eDP的接口么,找个差不多的,对比一下就行了

网友:
V星的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