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S3的主板开机点亮一下,然后反复重启不能开机

楼主(2021-04-08):
主板上有一个10K的电阻和6.04K的电阻,是从稳压器追踪过去的,那两个电阻在主板上测量只有4.6欧样子,拆下来又是好的,然后其它电阻在主板上测量阻值都正常,稳压器也没有短路现象,还有一个放大器之类的东西,从5VSB电压经过一个220欧姆电阻转为2.5V,
在220电阻相连的三极管输出极电压测到电压好像偏低,请问电阻阻值在主板上测量不准确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阻值不准引起的电压偏低,然后
主板掉电反复重启。图纸在另外一台电脑,不方便上传。

网友:
把电路中的其他元件的阻抗测进测上了,有些测着准,有些就得拆下来测

网友:
220欧姆相连的是稳压二极管,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