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ti显存报错

楼主(2021-04-08):
原本报C0,换过4个颗粒的C0,每次测试都报这个低位显存报错,这个图是今天刚换的,现在报A B都有,老师傅们讲讲什么情况?难道是核芯虚焊了?没有BGA焊台,怎么加焊核心?

网友A:
你这问题在于是否真的是颗粒问题 换了4颗都没修好 反而故障扩大了 最大的可能是颗粒没问题 是核心虚焊或pcb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在于是否真的是颗粒问题 换了4颗都没修好 反而故障扩大了 最大的可能是颗粒没问题 是核心虚焊或pcb线路

那不是要加焊核心?没BGA啊,怎么加焊好?我怕搞爆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