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版泰坦皮gtx780 花屏,死机

楼主(2021-04-08):
自用的老卡,780最近花屏了,不能跑3d程序,一跑就花屏然后画面卡死,正好手头有点工具,上mats测显存,报错位置是a1,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卡太重,加上散热不好导致的,有好多显卡好像都是这个位置容易出问题,风扇朝下放显卡的,最好于把显卡另一头支起来…
     于是乎,断电关机一气哈成,拆下逆时针第一颗显存,拆下来的时候正好有个想法,上机验证下能不能亮机,经过测试可以亮机
,但是驱动是肯定不行,屏幕四周都是花的    剩下的就简单了,因为没有合适的锡球,我用的无铅锡浆,吹好试机   鲁大师十几万分,由于没有甜甜圈我也懒得下载了    就这么用吧

网友A:
感谢发布。感谢分享。好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发布。感谢分享。好经验啊

其实我觉得这种是修显卡最简单的,手工活多加练习都可以的,我就是觉得电路上的问题还复杂一些!
还有,我猜你也是新手吧? 一起努力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发布。感谢分享。好经验啊

这活其实知道流程很好修的,就是个手工活,多练就能干!难得是电路问题,上电流程还好,就是判断哪个零件有问题我就闹不懂了,各个贴片原件脚的作用,借助图纸才能懂个大概,        敢问您是不是也算新手呀

网友C:
一般这种修好的,跑个甜甜圈15分钟又会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种修好的,跑个甜甜圈15分钟又会花屏。

是吗,这我倒是没有试过!我是新手         毕竟老卡了,能用一天是一天

网友D:
没用过mats软件,楼主买的软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用过mats软件,楼主买的软件吗?

论坛有下载的,直接搜应该可以搜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活其实知道流程很好修的,就是个手工活,多练就能干!难得是电路问题,上电流程还好,就是判断哪个零件有问题我就闹不懂了,各个贴片原件脚的作用,借助图纸才能懂个大概,        敢问您是不是也算新手呀

我也闹不懂

网友B:
我这个是网页搜到的   按照教程装到u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是网页搜到的   按照教程装到u盘

装系统倒是没问题  修电路闹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装系统倒是没问题  修电路闹不懂

一样一样     几个主要的我倒是懂一点点      外围电路就迷糊了,只能猜了  哈哈     多换几个原件一般就能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有下载的,直接搜应该可以搜到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