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s30 x79 bios

楼主(2021-04-09):
无cpu供电 vtt pll vccsa 南桥时钟 内存供电都正常 无vcore   反复掉电重启 没图纸无法测量进cpu的 pg 时钟  bios 是16脚的 芯片 16m的 只能先耍个bios 有的朋友麻烦发一个 谢谢了

网友A(2021-06-24):
我有这个主板。可以正常点亮。不过进系统蓝屏。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这个可能有问题的BIOS你要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个主板。可以正常点亮。不过进系统蓝屏。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这个可能有问题的BIOS你要不要

已经买到了 谢谢哈 现在桥给我干挂了  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买到了 谢谢哈 现在桥给我干挂了  报废了

桥是c602吧。买个杂牌坏主板换上去试试。坏主板大约6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买到了 谢谢哈 现在桥给我干挂了  报废了

BIOS上传给我试一下。看看我的是不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