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重摔iPhone X的维修记录

楼主(2021-04-09):
收到一台重摔iPhone X 国行256  前后面目全非 中框也弯曲了 开机无触摸无基带 爱思读不到前后摄像头  其他功能无法测试。

上可调电源接电漏50ma(后单板测试正常,排查为国产屏导致的接电漏50ma)主板拆出来发现没有维修痕迹,但是下层明显变形了。

话不多说,再备份好底层解绑WiFi后直接分层了(x这种机多半是要搬的了)分层发现上层掉点严重  下层变形   很多地方断线了,维修方案打算上层补点,下层搬板

上层补好测量阻值没问题  下层搬了基带和NFC  码片是通过设备读写的 WiFi已经提前解绑不需要搬  上层变形  所以前后贴合了几次才成功

贴合好  测试电流正常  装机壳测试  触摸WiFi蓝牙基带音频正常  前后摄像头还是打不开 刷机无效 手机连接万隆助手 发现不能读出红外摄像头  怀疑红外坏导致前后打不开  换了一个好的红外上去  拍照正常了  原红外摄像头拆开发现芯片碎了  面容已经无法修复  装机其他功能都ok  这次修复换了机壳总成  屏幕总成  搬下层  换听筒排线  成本不低

网友:
这技术真是太牛B了!谢谢分享

网友A:
还好只是面容坏了,其他主要的芯片都好的

网友:
哎呀太狼狈了

网友:
大佬iPhoneX单上层开机这个电流请问能指点下什么坏了吗?

网友B:
请教个问题,分层你是怎么分的?用BGA返修台直接吹吗?

网友:
给力啊 现在手机行情 比电脑好多了

网友:
有耐心,如果是我就叫人换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个问题,分层你是怎么分的?用BGA返修台直接吹吗?

有加热台卖  淘宝一百多块钱

网友:
不敢  我也是新手  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加热台卖  淘宝一百多块钱

找了一下,是这个东西吧,真是学习了,感谢

网友:
这个技术牛,谢谢,学习了

网友:
太厉害了  谢谢分享的经验

网友(2021-05-26):
引用 网友A:
还好只是面容坏了,其他主要的芯片都好的

红外坏了面容就修不了,就不值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