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UEFI下启动32位系统,不管以任何方式方法,拭目以待。。。

楼主(2021-04-09):
这几天稍稍有点忙,忙完有结果了通知大家,拭目以待。。。[测试不行]

网友:
发现32位系统下也有winload.efi文件

网友A:
你没发现有低配置的上网本只能32位UEFI启动吗?不知道什么原理,64位是不引导,PE也不行

网友:
64位UEFI需要Bootx64.efi文件。32位UEFI需要bootia32.efi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没发现有低配置的上网本只能32位UEFI启动吗?不知道什么原理,64位是不引导,PE也不行

我说的是UEFI+GPT,在它做32位系统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UEFI+GPT,在它做32位系统运行

就是有些低端机器UEFI+GPT,32位的

网友:
不行,H61,H110试过都不行,先暂时算了。原本想GPT+VHD(里面32位的)加载一下能否成功,不行,VHD 64位系统一下就引导

网友:
这几天稍稍有点忙,忙完有结果了通知大家,拭目以待。。。

网友:
一直也没有成功,成功后艾特我一下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