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7577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1-04-09):
此机器进系统后点重启就变关机了。然后你再按开关开机。电源指示灯会亮,但是屏幕不亮。过10秒后就掉电。这个时候要把内置电池拔了。机器又能正常点亮了。但是如果进系统后点关机。那就一切正常。关机后能正常开机。刷过bios重装过系统。都没用。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了。

ps:解决了。这机器的键盘压条缺了一块,差不多3根针那么长的距离。后来我在那里垫了一片纸条。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至于原因。没弄懂。反正就这么好了

网友A:
就是重启不亮机呗 ,,几代的u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重启不亮机呗 ,,几代的u啊

7代的i7

网友:
重启不亮的时候,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