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声音有问题为什么换了外置声卡还是没用。

楼主(2021-04-09):
已经排除系统和驱动的原因了(补充:音箱已经在别的电脑试过也没有问题),买了个外置声卡竟然是一样的问题,还以为外置声卡可以避过硬件故障,没有想到避不过去。难道要内置声卡才行还是都不行?

网友:
本以为是主板上的声音接口有问题弄个外接声卡可以避过 结果避不过 只好直接换主板了 看了几个维修声卡的贴 我估计原因可能是声音不正常不是主板声卡有问题 而是其它地方的问题导致声音不正常,所以换了外置声卡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主板已经从主机上换下。把换下来的主板又拿来研究了半天,经过一番测试,确定后置USB接口部分接口不好使后,总算是从里面选了个好的接口把USB声卡接上,声音完全正常,之前只是在前置上测试声音不太正常,确实可能是供电不足,导致声音听着怪怪的。

网友A:
你喇叭坏了,换驱动有什么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喇叭坏了,换驱动有什么用

这个忘记说了,在别的电脑上试过正常。

网友:
如果是杂音的问题,就是虑波电容引起的

网友C:
把你的外置声卡拍张图,设备管理器里看音频设备是否正常,更新声卡驱动或者重装系统,更改音频输出设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忘记说了,在别的电脑上试过正常。

外置声卡是什么接口?拍照给大家看看才好帮你

网友:
声音管理那里设置是否正确呀?还有驱动里边设置插孔问题     我这个450主板也出过类似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外置声卡拍张图,设备管理器里看音频设备是否正常,更新声卡驱动或者重装系统,更改音频输出设置、

就是那种几元钱的USB外置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置声卡是什么接口?拍照给大家看看才好帮你

就是那种几元钱的USB外置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那种几元钱的USB外置声卡

硬件没问题(除非usb供电不足),驱动或设置或系统问题

网友(点评):
经过测试确实用USB声卡时声音是可以正常的,之前在前置USB测试不正常是有可能是USB供电不足或别的原因,从后置USB里好不容易找了个正常的接口后,播放音乐声音完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