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第三方硒鼓扬帆耐力硒鼓和格之格硒鼓哪个好用

楼主(2021-04-09):
第三方硒鼓扬帆耐力硒鼓和格之格硒鼓哪个好用?打印机是惠普1020
惠普

网友:
这个型号的硒鼓技术很成熟了,很多杂牌用起来都很好

网友:
格之格老牌子了,还成,其它牌子的硒鼓没怎么用过,不好发表评论。

网友:
淘宝上便宜的寿命短点,有的一个循环就不行了,鼓芯和刮板质量差一点,
质量好点的一般能加到3个循环,
老的品牌价格高一些,质量稳定点

网友:
想不不用想,肯定是格之格

网友:
之前一直用的格这格,感觉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