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升10606G跑分只有1万多怎么解决?

楼主(2021-04-09):
耕升10606G跑分只有1万多怎么解决?

网友:
麻烦高手指导下

网友:
先看下核心供电的波形全部出来没

网友:
这个波行正常不

网友:
本来是没核心电压把这个管子拆了有电压了但跑分上不上

网友:
波行怎么不连续的

网友:
显卡 锁频了

网友:
怎么解决丫

网友:
麻烦指导下

网友:
可能是显卡功耗芯片

网友:
查查五路供电出全了没有

网友:
假卡吧,刷bios的,显存拆完都不够1g

网友:
供电都出来了,是功率芯片边上掉了几个电阻

网友:
随便找了几个电阻装上去,功率看正常了但跑分还是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