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2320一体机不亮

楼主(2021-04-09):
戴尔 2320一体机不亮 电流只有1.5

网友A:
描述不够清楚,有可能显卡

网友:
加焊显卡

网友:
电源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描述不够清楚,有可能显卡

电源的事

网友:
戴尔2320一体机不用原装电源会出现不亮机的情况,用多功能电源表会挑电源头 ,多换换几个试试。更换电源后亮机,但是会出现电源报错,原装电源没问题

网友:
一体机不用考虑充电的问题 用国产电源就好了 就是开机会报电源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