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检测出

楼主(2021-04-09):
各位大神帮看看

网友:
Gp102高级货。

网友A:
核心挂了或者虚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核心挂了或者虚焊

小小白都如此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小白都如此专业。。。。。

键盘侠而已,也有可能是软件误判,最好是测一下核心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