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Pad 320-14内屏不显示

楼主(2021-04-09):
联想ideaPad 320-14内屏不显示,接外屏能显示,刷过bios。屏接口1,2脚20V    14脚0V    21,22脚0V   23脚3.3V    30脚3.3V

网友:
                                     看起来正常

网友A:
14脚0V        不正常,  21,22脚0V     不正常
另外19脚 有电压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脚0V        不正常,  21,22脚0V     不正常
另外19脚 有电压没?

19脚电压0V,屏插入检测信号不正常,谢谢你的提醒,才把问题转到屏幕上,换了屏就好了。